FX5U的ERR指示灯常亮问题

楼主(2018-06-30):
FX5U的ERR指示灯亮时 ,我把拔码开关到 RESET复位ERR指示灯灭后,我再把PLC重新断电后再上电,ERR指示灯又亮起,只要PLC断电再上电ERR指示灯就会亮。这是什么问题啊,与PLC的485通信有关,我把PLC485通讯删除再下载程序到PLC就可以了。PLC程序如下,帮助看下485设置参数是不是有问题。(485与威纶人机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问题是找到了,把威纶人 机的RS485通信线拔掉,PLC重新上电,PLC的ERR灯就不会亮了,可是一插威纶人机的通信线后,PLC与威纶人机也正常通信OK, 我再把PLC和人机的电断了,重新上电后,PLC的ERR指示灯就亮,有什么办法解决啊。是不是人机的通信干扰了PLC。

网友A:
有可能是RS-485的参数设置不对。在线诊断应该有提示。

网友B:
GW3里面不是有在线诊断,上面写得很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C:
这样的话就是参数设置问题了

网友D:
不清楚没碰到过

网友E:
那些都正常當有兩邊通訊重上就會
把電源關閉~~在重上電源那就好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这只是警告,不影响正常使用可以不理它,大部分是tpc通信逾时或中断引起的,也有是通信错误、响应等待时间设置不一致引起的

楼主:
诊断如下:485有问题,一直找不解决的方法。

网友G:
连接和设置问题吧,哪款的威纶通屏,com2有2W,4W哦,连接也都不一样,按着威纶通那个HMI-PLC连接手册来也不行吗

楼主:
威纶人机是TK6071ip的,接线是按HMI-PLC连接手册接的 4线式的(4W)。
引用 网友G:
连接和设置问题吧,哪款的威纶通屏,com2有2W,4W哦,连接也都不一样,按着威纶通那个HMI-PLC连接手册来也不行吗

网友H:
这只是警告,不影响正常使用可以不理它,大部分是tpc通信逾时或中断引起的,也有是通信错误、响应等待时间设置不一致引起

网友I:
我做过几台机也是一直都报成帧错误,正常运行很久了对设备运行没影响,所以后来新做的一直忽略这个警告

网友J:
估计是通讯问题  你可以点击监控模式 然后右上角有两个绿色的钩钩  当ERR红灯时 左边的汇编黄色感叹号  点击它就可以看到哪里出错了

楼主:
目前 有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几台机也是一直都报成帧错误,正常运行很久了对设备运行没影响,所以后来新做的一直忽略这个警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 有解决了吗?

能正常用后来一直没时间去解决了

网友K: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如图。

网友K:
弱弱地问一下,你这程序有什么功能

楼主:
只是一个测试程序 ,PLC的485与威纶人机通信,PLC的以太网与PC电脑通信。
引用 网友K:
弱弱地问一下,你这程序有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