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10-WTBD 422 通讯设置 针脚焊线
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

楼主(2018-06-30):
如题 在手册有找到 针脚号码 但是没有每个针脚的定义 不知道怎么焊线 求大神点拨

网友A:
和FX连接的图给你:

网友B(2018-11-09):
和FX5U PLC本体485端子的接线图给你参考

网友C:
三菱Q系列加串口模块与GOT通讯可参照图中接线
三菱GS2110-WTBD 422 通讯设置 针脚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