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电镀旧线改造,源程序三台行车,改造后新加一台行车,一共四台行车,现在有读出来的老程序,已经基本添加完注释,有没有大婶帮忙指点下那里问题可以帮忙的,注释不合理的地方和程序需要优化的地方,希望不吝赐教
附件: xdfgd201806.rar (181 K) 下载次数:373

楼主:
屏幕被别人删掉了,只有PLC的,有些备注不好加了

楼主:
来几位大神指点下啊,初次做这样的项目,蓝瘦

网友A:
这么长,写的人最清楚

网友B:
这种线的程序,做之前最好重新排一下动作时序图,也就是初始的时候4台车怎么放,为了保证生产节拍,每台车要怎么走,当一台车到交互位的时候,另外一台车应该在哪个位置等。

楼主:
刚接手过来,现在没什么头绪,关于行车定位和调度这块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的程序,做之前最好重新排一下动作时序图,也就是初始的时候4台车怎么放,为了保证生产节拍,每台车要怎么走,当一台车到交互位的时候,另外一台车应该在哪个位置等。

刚接手过来,现在没什么头绪,关于行车定位和调度这块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C:
专业电镀程序,可联系18720867968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