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位大神求助,一个维纶触屏,怎么控制两台三菱FX1N

楼主(2018-06-30):
各位大神求助,一个维纶触屏,怎么控制两台三菱FX1N?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有人说可以用485BD,具体怎么用?有大神知道吗?
shaoxiaoqing

网友A:
可以买个三菱485接口,具体怎么弄的,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你去到威能通官网去看一下,有个视频

网友C:
1、可以使用威纶屏的两个com口分别和两个PLC通信,前提是屏的两个口都支持485,PLC需要两块485BD;
2、可以使用屏幕的一个485口,把两个PLC的两块485BD并起来,两个PLC设定不同的站号,在屏幕里面用站号进行轮询通信,比如写入1号站PLC的D100,地址格式1#D100;
3、两个PLC作主从通信,数据在主站PLC进行交换,两个PLC的话可以用485通信方式,屏幕和主站PLC可以使用232通信,这种方式缺点是交换数据相对多一点的话延迟比较厉害;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