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s300的cpu怎样设置m1.2为cpu上电后一直接通,相当于三菱fx系列的M8000

网友A:
西门子S7-300的需要自己写,
M1.2的常开点和常闭点 并联后,驱动输出 M1.2就行了。

网友B:
引用楼主985263944于2018-07-01 08:06发表的 s300的cpu怎样设置m1.2为cpu上电后一直接通,相当于三菱fx系列的M8000 :
s300的cpu怎样设置m1.2为cpu上电后一直接通,相当于三菱fx系列的M8000

Good Luck~

楼主:
还能这样玩,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