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的权限密码
shaoxiaoqing

楼主(2018-07-01):
各位大神,触摸屏上的权限密码是触摸屏做的,还是PLC做的

网友A:
都可以的

网友B:
看是那个牌子的呀,严格的说,都是可以做的

网友C:
一般密码可以使用安全等级来做

网友D:
触摸屏的我知道,PLC 上面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触摸屏本身的可以用安全等级设置,PLC的很灵活,可以自由发挥
触摸屏上的权限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