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台达触摸屏在离线模拟时设D0为跳转画面跳转不了,把D0改为$0模拟时可以跳转,为什么?真实操作在PLC中写入3到D0可以跳转么?与$0是否冲突?

网友A(2018-11-21):
请问:台达触摸屏一个状态指示灯4种颜色如何转换

网友B:
引用楼主yuanzh于2018-07-01 12:10发表的 台达触摸屏请教 :
台达触摸屏在离线模拟时设D0为跳转画面跳转不了,把D0改为$0模拟时可以跳转,为什么?真实操作在PLC中写入3到D0可以跳转么?与$0是否冲突?

离线模拟时无法获得D0的数值,无法跳转;联机后可根据D0的数值跳转到相应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台达触摸屏一个状态指示灯4种颜色如何转换

使用【数值范围指示灯】,通过数值范围切换各个状态的图形。

网友C:
离线模拟可能是因为不读取PLC控制器的D值,连上控制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