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今天我上传了一个PLC的程序,但打开后发现程序步只能显示71步往后,就是第1到70步没显示出来,但是右边的滚动条还有空间往上拖的,但拖到71程序步就拖不上了,据我所知三菱PLC没有隐藏程序这个功能,没遇到这种i问题,请较各位高手!

网友A:
前面70步被寫入NOP了,用指令顯示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70步被寫入NOP了,用指令顯示就可以看到了

NOP是不是空操作指令,这样写程序有什么用途或好处吗??

网友B:
没遇到过,从未用过NOP,帮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P是不是空操作指令,这样写程序有什么用途或好处吗??

沒甚麼用,浪費步序而已

网友C:
在编程软件里-编辑下有NOP批量插入和删除的

网友D:
现在都用电脑了,不用编程器。感觉NOP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