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B和JE-B伺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01):
我一直使用J4-B系列的伺服,现在我想换JE-B伺服使用。还是同样使用QD77MS在原来伺服系统配置上只把J4-B和JE-B驱动器更换可以吗?
J4-B和JE-B伺服可以互换使用吗?
两者的参数设置一样吗?

网友A:
JE-B是j4-b的阉割版。俗称经济型伺服,没用过B系列的伺服。A的用过。体积大一些。

网友B:
同问?
还有楼主你光换控制器,不换电机吗?电机和驱动好像是配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