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台达变频器指令求助

楼主(2018-07-01):
本人使用三菱FX2N系列PLC,使用FX2N-485-BD跟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通讯,但是看了很多的教程,用RS指令读取或者写入的。先看李金城老是的教程发现如下图片的格式,请问各位大神如图的格式图片是什么意思呢,用梯形图该怎么表达,使用什么指令呢!望高手知道小弟下!

网友A:
这个也是RS指令呀,照样画符

楼主:
就是不懂怎么样照样画哇,能否提供下具体的梯形图看下呀!对照这个表

网友B:
起始码是固定的,地址码是站号,功能码,03是读,06是写。储存器地址是指变频器的地址,11,22,00,就是正转,反转,停止的代码吧,校验码是算出来的,停止码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C:
老老实实走io吧,就几个信号干嘛走通讯啊!
你需要控制频率吗?表格是modbus通讯格式,网上实例很多!
成功了发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