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B系列如何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2018-07-01):
手上有一台三菱伺服MR-J3-10B的伺服驱动器和HF-KP13的伺服马达,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如何接线或是通讯控制马达启动和停止 ,非常感谢!(我是新手)

网友A:
找FX3U-20SSH或者Q系列QD75MH4,
要不你怎么驱动这个型号,CN1A是接光纤的。

网友B:
-A的只要发脉冲的随便怎么玩,单片机PLC。-B的只能用三菱特定的定位模块,你要玩怎么会选到一个-B的去了,这定位模块二手的都不便宜。

网友C:
伺服上有JOG控制功能,按住伺服就能转,具体伺服使用手册

网友D(2018-10-14):
搞好了吗?我也在学习 和你一样的

网友D:
你有这伺服的资料吗?能不能给我一份
21066773@qq.com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这个伺服要用总线定位模块或者运动cpu控制,而且是三菱的,我用qd75mh4玩过这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