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求助

楼主(2018-07-01):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刚才看教程发现图1梯形图中的H36根H46分别写入D13根D14中,但是教程说H36代表6,H46代表F,因此意思就是表示读出变频器的频率。图2位变频器的参数说明。
这里不明白为什么H36代表6,H46代表F,是怎么转换的呢。
还请各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ASCII码转换,你看一下ASCII码表就明白了。

网友B:
你对比ASCII码表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找个Excel表格转一下就好了,Excel换算数据进制,求和,取均值,很好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按ASCII码对照表转,H36在表里面就是字符“6”,H46就是“F”。

网友E:
ascii码 一般很多通讯的时候都是需要转码和译码的 就好比你和一个美国人说 你好啊 说不定他会拿枪指着你 还会说FUCK 但是你要是把 你好啊 翻译成hello 他会和你smille 因为他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