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请问禾川PLC客服电话是多少呢?官网没有找到,PLC编程软件有没有仿真功能呢,没有找到仿真;有用过的指导一下吧

网友A:
这个用三菱的软件也一样用,可能用的还更舒服

网友B:
直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GX Works2,  或者gx developer 都可以

网友C:
全國服務電話: 400-8181-810

www.hcfa.cn

网友D:
直接用gx-works

网友E:
我是直接用  GX works2  写程序的

网友F:
直接用三菱的编呀,就是盗三菱的

网友G:
禾川是仿三菱的 你可以用三菱的软件。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软件。软件目录上面是有仿真功能的。跟三菱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國服務電話: 400-8181-810

www.hcfa.cn

谢谢啦!

楼主:
没找到仿真图标,是我软件版本的问题吗?
引用 网友G:
禾川是仿三菱的 你可以用三菱的软件。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软件。软件目录上面是有仿真功能的。跟三菱差不多的

网友F:
我下的和和川的软件用不了,我就是用的三菱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下的和和川的软件用不了,我就是用的三菱的软件

好的!谢谢!

网友H:
用三菱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三菱一样的
禾川有自己的超级加密,三菱没有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