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S7 300有双DP通迅,可是找不到有支持DP通迅的驱动器,S7 300可加485模块,可是要5000块,还不带软件授权

其实我对伺服控制要求很简单,收到上升信号上升50MM(最好在驱动器里设置,不限次数),收到下降信号反转到原点,收到原点信号停止
有没有这种伺服或步进控制器可推荐的?

网友A:
好像西门庆儿子自己家的支持dp通讯的伺服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西门庆儿子自己家的支持dp通讯的伺服蛮多的。

这机器本来就是意大利老外设计的,可他们也不用西门子伺服,用IO控制下个日本的驱动器,与我说的第二种 方式差不多,每次上升多少在驱动器里设好之后不能改,中途急停后PLC也不知当前位置,只能原点复归

网友B:
网关啊。。。好一点的200左右好像现在要700多了涨价真快

网友C:
买一个绝对值伺服电机,就走绝对位置,PLC给几个数字量输出点就可以

网友D:
SEW伺服-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