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手册上写,当20ma输入时,数字量可达到4000,4ma以下时,数字量为0;
我的情况是,0ma对应0,20ma对应2000....怎么解决啊
还有,2ad的通道选择是BFM#17的b0位,b0=0通道0输入,b0=1通道1输入,
就是说两个通道不能同时输入吗?

楼主:
发现了第一个问题了,出场是0-10V的模式,改偏置值和增益值要在硬件上的OFFSET/GAIN旋钮上调节

网友A:
引用楼主王霸霸于2018-07-02 10:30发表的 FX3U配合FX2N2AD模拟量问题 :
手册上写,当20ma输入时,数字量可达到4000,4ma以下时,数字量为0;
我的情况是,0ma对应0,20ma对应2000....怎么解决啊
还有,2ad的通道选择是BFM#17的b0位,b0=0通道0输入,b0=1通道1输入,
就是说两个通道不能同时输入吗?

是的,两个通道不能同时进行,根据b0的位来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