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以前一直用的威纶三菱触摸屏做人机界面,现在看到有电脑一体机带触摸屏的价格和尺寸上有优势,有人试过用在工业场合么

网友A:
真正工业用的,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即使研华低端的,应该都差不多上万元。

一般用在需要计算和记录大量数据的地方比较多,
系统一般用WINDOWS,软件用组态或者高级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工业用的,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即使研华低端的,应该都差不多上万元。

一般用在需要计算和记录大量数据的地方比较多,
系统一般用WINDOWS,软件用组态或者高级语言。

差不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工业用的,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即使研华低端的,应该都差不多上万元。

一般用在需要计算和记录大量数据的地方比较多,
系统一般用WINDOWS,软件用组态或者高级语言。

就是说一般的平板电脑不能用在工业上,是这个样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一般的平板电脑不能用在工业上,是这个样子么?

我们常用的平板主要是用娱乐,而工业计算机却是高速对数据采集和计算,它们不是一个平台。

网友D:
工业用品主要是可靠性高,稳定性好,经久不坏,很耐操,以及安全防护做的好,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工业触摸一体机好像大多是不知名的小厂做的,就怕触屏容易坏。

网友F:
5楼说的很好。

网友G:
都倍你们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工业触摸一体机好像大多是不知名的小厂做的,就怕触屏容易坏。

是的,发现都是小厂做的,其实就使用来说,功能肯定够,就是担心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我想先使用一部然后给客户一部完全一样的备用,看看使用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