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2仟欧电阻怎么买

楼主(2018-07-02):
FX3U-1PG脉冲线后面要接个电阻才可以接到步进那边去,
可不可以提供这个电阻的型号,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A:
4分之1瓦的电阻2K欧

网友B:
这个电阻主要是分压限流用的,因为早期的伺服多是靠单片机的输出引脚拖动的,电压一般不会超过5V,但是后来流行PLC之后,由于PLC的输出电压一般都是DC24V,所以只能通过增加分压限流电阻来保护伺服的输入引脚。市面上2k的一般不是很好买,一般都是用1/4W,2.2k的电阻,分出的电压和限制的电流和2k的相差不大。

网友C:
上某宝买吧,好买的很...

网友D:
用2.2K的 就可以了 淘宝上一大把的

网友E:
用公式计I=U/R计算,
只要几颗,旧电路板找一下,一般都可以找到的。
快递费贵过电阻,金属膜稍贵,一般一包100个2元块吧,

网友F:
引用楼主浪嗨嗨于2018-07-02 13:44发表的 2仟欧电阻怎么买 :
FX3U-1PG脉冲线后面要接个电阻才可以接到步进那边去,
可不可以提供这个电阻的型号,用多大功率的
看看你城市什么地方有家电维修、电子市场等地方就能找到。
shaoxiaoqing

网友G:
这个有些地方好 买

网友H:
马云家买吧,10多块1K,以后都用得上。

网友I:
找个直流电源或什么板上找个就行,不会找就到附近的家电维修部去买个2K多点的1/4瓦的电阻。

网友J:
一般的电路板上都有的

网友K:
1/4瓦 2.2K 作用是限流 方向口比脉冲口更容易烧 一般就是烧掉驱动里面靠近接线处的电阻 如果烧了自己按型号换一个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