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本人新入门小白,老大给我个项目,需要伺服电机两种模式,模拟量输出和力矩输出。PLC选三菱5u-96MT/D,因模拟量输出,所以加了FX5-4DA-ADP模拟量输出块,但是力矩输出要加什么电气元件、怎么做?有大佬指教么?

网友A:
伺服的转矩模式一般用在收放卷装置上比较多一些,一般主动轴使用速度模式或位置模式,从动轴使用的是力矩模式,且运动方向与主动轴相反,这样可以使被卷曲材料(布匹、纸张等)一直处于绷紧的状态,在卷曲时不至于出现褶皱和偏移等现象。
转矩模式的具体控制方式是: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口与伺服驱动器的力矩输入端口连接,PLC输出的0-10V电压对应的是伺服电机额定转矩的0-100%。PLC通过模拟量给定一个转矩值,伺服驱动器根据PLC输出的模拟量电压和驱动器自身的PID算法,使伺服电机的输出转矩控制在与PLC输出的模拟量相匹配的转矩上,当电机上反馈给驱动器的负载转矩小于设定转矩时,驱动器会控制电机与主轴电机形成反向运作;当电机反馈的转矩与设定转矩相等时,驱动器会使电机停止或保持当前转矩与主轴电机等速同向运行;当电机反馈的转矩大于设定转矩时,驱动器会控制电机与主轴电机同向运行,且转矩模式的电机转速会高于主轴电机。
另外,在使用转矩模式时,最好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或电位器给伺服驱动器一个速度限制,即转矩模式的电机在达到设定负载转矩时允许的最高转速,当然,速度限制也可以通过驱动器的参数进行设定,但如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话,这样会比较麻烦,而使用PLC的模拟量输出进行给定的话,调整的时候会很方便。
  • 下载积分:+1(ldbboy)
  • 下载积分:+1(肖明波)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小异想)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1(王霸霸)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逢场作戏) 真诚感谢!

网友B:
    5U不是自带模拟量吗?

网友C(2018-08-06):
    看看手册,转矩模式的控制方法,参数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