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读取,写入三菱Q系列数值

楼主(2018-07-02):
硬件:
上位机一台,网线一根,三菱Q06UDVPLC,TCP/IP测试软件,
目的:
想用TCP/IP测试软件读取,并写入PLC指定寄存器。
比如:读取D100里面数值,写入D102数值1234.
如何实现啊~各位大神。。。

网友A:
1、研究研究MC协议
2、装MX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研究研究MC协议
2、装MX控件
谢谢版主啊~~~我查下手册

网友B: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C:
上位机如果是用组态软件就直接用组态的通讯,一般是OPC的多,建议用这种不依赖品牌的,扩展兼容起来方便

网友D(2018-08-07):
利用Socket套接字实现与三菱plc通讯,通信协议就用MELSEC 协议,按照规定的报文格式发送即可 ,我刚做了一个软件。已经成功
下载积分:+1(gangngangn) 可以借个软件来用下吗

网友E:
用OPC 不然就是了解MC協議用封包傳送

网友F:
就用套接字啊!按照规定的格式发就好了或者用三菱自带的M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