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使用信捷的PLC编写伺服电机正反转啊

楼主(2018-07-02):
如题目所说

网友A:
我会,不知道你用的XC还是XD。相应手册上都有关于脉冲指令的描写,脉冲指令有很多。方向控制也不同
要是只要正反转的话,PLSF可能能满足你,反转只需要脉冲数变成负数即可。具体看手册。

网友B:
信捷的比较国人化。不但有手册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指令视频。只要花点时间就能有收获的。
我个人认为,最好先认识这个指令,再去看它的用法。

网友C:
用plsf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