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CAD图形转化为坐标,并送至PLC?

楼主(2018-07-02):
具体需什么类型软硬件,还有是如何转换?

楼主:
CAD/CAM通过什么方式把数据传递给PLC

网友A:
刚卖了一套
支持 线 圆 点 块 折线 曲线 坐标读取
支持 最小路径Dijkstra算法
支持单项排序和多项排序(绑定排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卖了一套
支持 线 圆 点 块 折线 曲线 坐标读取
支持 最小路径Dijkstra算法
支持单项排序和多项排序(绑定排序)
这个不错,在哪买的?提供源码?

网友A:
此软件 是我自己的 执行软件+注册码生成器+源代码(不含最小路径算法) 1万 你要? 不含技术指导 里面有注释
含最小路径算法+5K
技术指导2K

网友C:
选个支持G语言的
各种PLC,触摸屏编程,LABVIEW c# 上位机

网友D:
我有,只要1000 块,LZ要吗,可以生成路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