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接与电机功率相同或相近的三相变压器?

楼主(2018-07-03):
变频器能否接与电机功率相同或相近的三相变压器?为什么?

网友A:
频率不超过50Hz的话应该可以,否则温升太高。对于变频器来说它可不怎管你是什么负载,只要功率、铁芯承受的频率范围匹配以及三相平衡就行。但用来控制变压器好像意义不太大吧?

网友B:
我没有见人这样用过

网友C:
有人做过类似的事,结果有几台坏了,不保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下图就是由变频器接的变压器吧?是380V50HZ输入,输出3相220V60HZ.

网友D:
这个图不是变频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下图就是由变频器接的变压器吧?是380V50HZ输入,输出3相220V60HZ.
变压器能改变频率,怎么个做法,能具体些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下图就是由变频器接的变压器吧?是380V50HZ输入,输出3相220V60HZ.
看不出楼主想表达什么,
1,是用变频器代替变压器?
2,还是用变频器把频率调到60HZ后再按入变压器?
第一个没有意义
第二个可行,但很少看到这么用的,可能稳定性不是很好吧。个人认为。

楼主:
上图就是变频器接的变压器啊,不过做成一体机了。变频器坏了拆了主板,图的右上角就是一台变频器。想请教的问题是任何一台变频器能替代吗?还是的专用变频器?估计原变频器已经停产了吧,设备都使用了16年了。

网友G:
想找替代品难,你的机器是3相220

网友H:
IGBT那么大功率,估计你这变频器也是非标的,搜IGBT的厂家,看有人能不能接你这个活!

网友I:
楼主提供的图片看应该是老式的UV系统

网友I:
或者是电晕机控制器。

网友J:
好像有人用变频器做过EPS

网友K:
好多外国设备是220V,60HZ,走私到国内后,用一个大点的变频器接国内380V50HZ电网,变成60HZ送到变压器再供负载使用。

网友L:
可以的,但最好是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入正弦波滤波器。高压电机调速系统就有利用低压660V变频器的 高——低——高 方案,很成熟。
我办公室做测试用的三相电源也是通过220V/220V三相隔离变压器,三角/Y接 得来的。

变频器需要V/F模式。

网友L:
如果没看错的话,你发图片中电抗器和电容器就应该是接在变频器输出端组成的LC正弦波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没看错的话,你发图片中电抗器和电容器就应该是接在变频器输出端组成的LC正弦波滤波器。

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由变压器输出后接电抗器和电容的。变频器的主板电源是由变压器经电抗器加电容后取的。

网友M:
楼主想改造喷涂的UV控制吧,现在有成熟的UV变频电源(可以调节输出功率),千万别用变频器+变压器这么创新。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由变压器输出后接电抗器和电容的。变频器的主板电源是由变压器经电抗器加电容后取的。

是给220V设备供应三相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