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3):
需要做一条四台行车的挂镀线控制程序,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设计思路,需要了解哪些工艺?行车定位及路线的设定等,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还请各位同行多多指点

网友A:
用先进先出,排队方式的做。天车定位方式可用限位开关做。如果要求天车行走平稳定位很准建议采用条码定位(实现无极调速)位置可任意定义同时天车位置实现时时追踪,天车与天车之间通讯可采用无线通讯交互信息。地面控制台也得采用无线通讯与天交互信息。

网友B:
就是我们看到的行车功能嘛。
你这工位很多,工位用感应器来检测的话,后续故障会很多。
都要用到伺服了就用绝对值的吧,这样不需要工位感应了,位置可任意修改。调机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们看到的行车功能嘛。
你这工位很多,工位用感应器来检测的话,后续故障会很多。
都要用到伺服了就用绝对值的吧,这样不需要工位感应了,位置可任意修改。调机更方便。

方案是用接近开关来计数确定行车位置,双钩行车,每个钩对应一个接近开关,槽位安装感应片,通过加减计数来计算的

网友C(2018-09-03):
如果只是用一个近接开关加减计数很容易出现混乱,后续故障多。用近接开关检测位置比如1号天车最好安装四个开关一排,改变档片形状,可以检测出15个位置,就不会造成槽位出错了

网友D:
我们这里有一台镀银自动线,4个行车,32个工位。有电脑组态王+三菱PLC+触摸屏+变频器控制,组态王软件主要产生报表,实时监控,时间、温度、电流及工位号的生成。先入先出是一个条件还有根据设定工艺条件的设定,先达到的先出。位置检测使用的就是感应开关,行车之间使用的是光电开关检测安全距离,防止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