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行车计数程序

楼主(2018-07-03):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这几步程序怎样理解????

网友A:
行车位置奇偶校验,程序太短了,不好理解
能具体的讲解一下奇偶校验的思路吗?十分感谢

网友B:
你程序发上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2351.html

网友C:
这种计数方法容易出错,应该用绝对位置的计数方法
没有接触过,可以讲的具体点吗?

网友D:
关键点是S100是和C221有关系,你监控下程序就会发现:当前槽位是1时S100导通,当前槽位是2是S100闭合(也可能反过来)这样一来,当信号片出了问题,X0或者X1连续两次计数的话,实际C221是不会增加的。另外你发的程序没有防止槽位记错后报警的。当X0或者X1两次有信号的话,说明槽位出错了。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