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的链接怎么弄

楼主(2018-07-03):
我是新人想请教下各位大神电脑上三菱的plc与触摸屏为什么链接不了

网友A:
1. 触摸屏里面选的PLC型号是否匹配;
2. 通讯线是原厂线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自己做的,确认插头引脚焊接是否正常;
3. 触摸屏上设置的通讯协议和PLC上的通讯协议是否匹配。

网友B:
以前做的一个项目,FX3GA跟MT6071IP通讯,通讯线是买的成品

网友C:
看着没什么问题,把波特率降为9600,在看看PLC的地址对不对,其他的没什么需要更改的了

网友D:
三菱的PLC本机带的一般只支持RS4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