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伺服电机嗡嗡响

楼主(2018-07-03):
不定时嗡嗡响是什么意思望大神指示

网友A:
蜜蜂来采蜜了。
看看是不是增益太强了。

网友B:
应该是增益的问题,惯量比偏大,导致定位完成范围偏小,引起的电机高频震荡。通过伺服软件带着负载多重新整定几次。

网友C:
调节增益、惯量、增益试试

网友D:
基本就是增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