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穿透问题

楼主(2018-07-04):
触摸屏GOT1000加密了,能否通过穿透来读取FX PLC程序(plc未加密)?为什么我的提示检查通讯线的那个画面,通讯线没问题,读触摸屏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A:
你通讯设置有没有设置对,与FX没试过,但是我与Q系列是没问题的
触摸屏加密也可以穿透?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即使触摸屏加密,用plc软件采用got透明传输模式,也不会要求输入触摸屏密码的。

网友C:
通过HMI穿透与PLC连接没有问题,与HMI加密不加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