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与 欧姆龙温控器 有人搞过吗

楼主(2018-07-04):
台达PLC控制欧姆龙温控器 有人搞过吗? 是通过模拟量信号输入输出 还是通过通讯呀

网友A:
这问题问的,什么功能还得看硬件本身啊

网友B:
最简单方法就是温控器控制温度,再接个报警到PLC就行了

网友C:
你要是读取当前值,能够自动改变设定值,就要用到通信,485的基本都支持Modbus-RTU格式!
QQ:569456723

网友D:
让温控器独立做成温度控制系统 然后人工确认一下加热OK了 触摸屏上给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简单方便 还稳定 如果怕硬件有东西坏的话 就加相应的保护就可以了 怎么加就看硬件支持什么了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0022.html
。看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