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请教各位前辈关于TouchWin 编辑工具中的内部寄存器的对象类型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A:
兄弟,你玩这个,都不看手册的吗?
这个和plc一样,寄存器分断电保持和普通寄存器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 关注《电气外传》公众号,知乎,CSDN等同号

网友B:
    软件的帮助栏中有介绍,属于屏的内部寄存器,可以进行配方、时钟等使用,很方便
  • 下载积分:+2(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玩这个,都不看手册的吗?
    这个和plc一样,寄存器分断电保持和普通寄存器

    没有找到手册 你知道在哪里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帮助栏中有介绍,属于屏的内部寄存器,可以进行配方、时钟等使用,很方便

网友C:
    1. 软件的帮助就是手册;
    2. 到官网上下载相关的编程手册;
    3. 跟供应商要。

网友A(2019-02-22):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手册 你知道在哪里有吗?

    信捷官网,有所有PLC和触屏,还有私服电机之类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