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一个sigmaWin+ for SigmaV的USB驱动软件,谢谢

楼主(2018-07-04):
求一个sigmaWin+ for SigmaV的USB驱动软件,谢谢
装了软件,连不了驱动器,缺少驱动软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貌似在安装目录下x:\Program Files\SigmaIDE\SigmaWinPlus\Driver\USB里面有,手工安装下,我的就是手工安装的。。。

网友A:
另外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低了可能不支持SigmaV的,我的版本是5.71。。。

楼主:
1.33的,我看了我的driver里的USB那项是空的,我下载重新下看看

网友A:
5.33的?不知道是否支持sigma5,驱动附件。。。
SigmaWin+5.33 USB.rar

网友B:
安川官网有下~~

楼主:
官网都不给我注册,下的5.3,5.7的都是找不到驱动,我电脑WIN7,32位

网友A:
坛里面有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7394.html
百度云连接有效。

楼主:
你们有用USB连过吗,还是连不上,找不到驱动,有没有连USB用的软件版本

楼主:
问题完美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