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我算的负载总功率45kW,那么总电流大概在90A左右,电控柜主空开选择125A的小不小?
有没有准确的计算方法求提供。

网友A:
主NFB = 最大NFB*1.25+其他NFB

网友B:
45KW的负载,电流怎么算,是不是功率除以电压啊
今晚吃鸡!

网友C:
90A怎么算的?
感觉算错了啊 !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D:
90A是对的

网友E:
125不小了吧

网友F:
根据P=1.732*U*I*cosφ*η
代入式:45000=1.732*380*I*0.8*0.95  计算得电机工作电流约90A
P:电机功率
U:供电电压取380V
  I:电机电流
cosφ:电机功率因数取0.8
η:电机机械效率取0.95

网友G:
什么负载?离开负载类型没法确定。

网友H:
如果全是3相380V的电机的话,算出来总电流是90A没错,但如果里面有3相380V电加热的话,加热管的电流要按功率×1.5算,如果有单相220V的负载的话,最好把几个单相负载尽量平均分到3相里,然后分配完之后单相最大功率的算单相电流(一般是按功率×4.5计算),然后再把所有的电流加在一起算总功率。如果单相负载平均到各相之后各相之间的电流偏差较大的话,建议用4P的断路器,这样的话,即便是在进行3相分配是出现相序不平衡,但由于3相对零都处于平衡,所以也不会出现断路器跳闸的现象。
负载都是三相异步电机,加热和电机电源是分开的,用到220V的就几个灯和PLC基本不用考虑。4P的断路器价格要翻好几番的

网友I:
首先你要考虑的不是空开的电流,是要用多大的电缆,根据电缆的长度计算短路电流,再根据电缆最远处的短路电流选择相对应瞬时脱扣电流的断路器,还有断路器要满足最大短路电流的分断能力,所以同样是160A的断路器,因为分断能力不一样,体积也不一样,散热系数也不一样,如果以上都不考虑,塑壳式空开电流=1.7*负载额定电流,所以按负载电流90A来算,断路器应选择160A的塑壳式断路器!否则,夏天断路器烫的手都不能摸!!还要告诉大伙一下,同样是160A的塑壳式断路器,他们的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壳架电流)是不一样的,有160A ,250A,400A,所以价格也差很多!

网友J:
有没有这么复杂啊,我们用100A的总开关都没事,还有380的电机,加热管

网友K:
总电流*1.3 我们是这么算的

网友L:
需要确认负载类型、功率因数

网友M:
是的 需要确认负载类型、功率因数

网友L:
三相交流电
P=1.732*U*I*cosφ*η
P:功率
U:电压380V
I:电流
cosφ:电机功率因数取0.8
η:电机机械效率取0.95
45000=1.732*380*I*0.8*0.95 计算得额定电流约90A
轻载125A,重载直启1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