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D70P8与MR-JE-40A 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2018-07-04):
三菱QD70P8与MR-JE-40A 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动 PA13设置201 方向接的35,扩展端子接的B2 脉冲接的B4 。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一个方向反方向不动。

网友A:
有可能是 参数/程序/接线 的错误
但我曾经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客户接线不当,把方向的那个脚烧坏了,所以导致某个轴只能一个方向动。
所以可以简单判断 一下,QD70P8有8个轴,如果所有的轴都一个方向,那错误可能是 参数/程序/接线 方面
如果只有个别轴一个方向,那 烧坏的可能大些。

网友B:
看一下PLC和驱动器的参数里面的脉冲方式,个人认为应该是其中一个的脉冲方式是脉冲+方向了,还有就是定位方式,是不是用的是相对模式了。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网友C(2018-08-10):
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大部分时候正、反转都OK;偶尔来这么一次只能正转,然后设备撞机。
查线、查程序、做抗干扰都没用。
半年后,这个问题固定了,就是伺服电机方向信号针脚出了问题。换了个驱动器后再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