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台达PLC上记录灌胶机数据,然后再传到MES里去,MES一般是安装在工控机上 通过485采集吗  有哪位大神搞过呀

网友A:
以前一设备要在三菱的PLC上MES系统,结果就加了一以太网接口特殊适配器,几乎啥都没变,有专门的人搞MES系统。三菱那自己的MES真是傻啊,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网友B:
三菱有MES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有MES模块

千万别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C:
台達的PLC每一個寄存器都對應一個MODBUS地址,留一個端口給對方讀取就可以了

网友D:
通过PLC自已的地此就能轻松读出你想要的数据。注意PLC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