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怎样关闭程序标签?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8-07-04):
有标签的程序无法复制到无标签的程序里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程序量不大就只复制程序好了。如果程序量大,就在没标签的程序里建一个标签试试

楼主:
我不想用标签,每台搞明白它的用途,担心哪里有问题

网友B:
你有PLC没有?如有的话把带有标签的程序写入PLC,然后再读出来,就不带标签了
花了一天时间,吵了一遍,蓝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