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2501-SC11

楼主(2018-07-04):
求助各位大神
PROFACE 具体的型号是GP2501-SC11 这款人机用什么软件 与PC通讯线 用什么型号的 这款人机供电电源是100VAC的
路在脚下

网友A:
GP-PRO/PB III软件
真诚感谢!已经处理好了 谢谢

网友B:
www.ymmfa.com/read-gktid-1651786.html
數據線可以使用GPW-CB02(串口)/GPW-CB03(USB),當然也可以使用CF卡 ,若有網口的話也可使用網線
感谢分享!谢谢 以处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