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前几天我去客户那里看设备,他买了台新的干燥机,一通电就跳闸,我以为是短路了,就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 零线跟火线是通的,我认为是短路的问题,后来,过来了一位老师傅,(那层楼的线是他步的)。他看到我们是在三相线任意一相做火线,但是旁边的黄色线是地线(我以为是零线)。就下去电箱里  直接把地线改成零线就可以了,通电不再跳闸。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用万用表去测量插头的零线跟火线是通路的呢?请师傅指点。

网友A:
零线出变压器是要接地的

网友B:
楼主,把黄绿色地线改成零线。这个老师傅是在杀人啊。
这个,因为它是上面有个空压机是380V 在加个干燥机,所以就把那个地线改成零线了,上面的就那两个设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把干燥机的开关关闭再量!带负载量当然通。
想通了 谢谢

网友D:
好多厂里的电工都喜欢把零线当地线用,我们这个厂的电工也是这个鸟样,他还找本书给我理论,那个书上还真有零线当地线用的,真是害人不浅。我说,要真是零线可以当地线用,那就不用地线 了,设备还搞个地线搞锤子。车间里出了CNC,线切割等高档点的机器,在地下打了一条桩接了地(不接地可能导致电脑死机),冲压车间,其他的都没接地,两台机机体之间有电,上次就给有个维修的打得跳起来了。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电工还停留在苏联老大哥 ..

网友E:
    地线只能用黄绿色 ,别搞什么歪门路,还用黄色做地线,UVW相线分别为黄绿红,中性线为淡蓝色

    内部线路遵循棕正蓝负黑信号

    不要想当然接线,如果出事故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 下载积分:+1(爱心先生)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你量的零线火线通,可能是内部有变压器。
    QQ: 2490453455

网友G:
    1. 带负载量的时候,火线和零线之间可能会有类似于短路的现象,因为负载中有变压器、电机等感性负载,而有些阻性负载的电阻值较低时,使用万用表的导通档测量时也会出现类似于短路的现象;另外,有些元器件(如开关电源等)的输出侧,在使用导通档测量时也会出现瞬时短路的现象;
    2.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地线当零线使用,但必须要保证客户的配电变压器是Y型变压器,且变压器的中性线已接地,那么可以在车间的配电柜附近打地桩作为零线,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建议这么做;
    3. 零线是不可以当做地线使用的,地线的主要作用是将设备及其电控柜内部的元器件所产生的感应电放掉,以免发生控制柜内部元器件因感应电而引起的相互干扰,以及方式操作人员在操作设备时发生触电伤人等事故,但把零线当做地线使用的话,设备上的感应电不但无法放掉,还可能会使本身不带电的设备带电,因为零线的真正放电点是在配电变压器附近,而从设备到配电柜的距离一般都要比变压器到配电柜的距离近,很明显设备到配电柜这一段的线电阻会低于配电柜到变压器的。

    楼主说的现象我倒是没遇到过,但是零线和地线混接的我倒是见到过很多次,以前我们一个客户的机器,白天调试的时候,一些精密传感器信号总是有干扰,而且非常强,到晚上厂里下班之后就这一台机器工作的时候就好很多,后来帮他们查配电柜,发现很多设备都是把零线接到地线排上,把地线接到零线排上了。
  • 下载积分:+5(shixinhua) 热心助人!

网友H:
    这种牛人,本身就是个半桶水,早晚会害死人的

网友I:
    楼主说的这个状况是这个零线同时当地线用其实是叫保护接零(只是大家习惯以为接在金属外壳上的都属于接地),这种系统叫TN-C,在90年代之前都是这种模式为主,现在年龄在45岁以上的电工还喜欢这么用。TN-C系统说白了就是为了省单独的PE线(想想从变压器单独引出的PE线,和零线一起跨越各车间,在过去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属于浪费)。现在工厂配电主推TN-S(三相五线)或TN-C-S。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J:
    接电不能看颜色,有些人是不按规矩接线

网友K:
    接线看颜色?!别闹了,在座的各位难道不知道某些厂家的线色是五花八门的吗
    关于接地系统,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5%E5%9C%B0%E7%B3%BB%E7%BB%9F/8220177

网友L:
大功率的负载由于电阻值比较小,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当然是通的呀。

网友M:
在电气领域工作,只有严格遵从标准作业,才是工作,否则都是犯罪!

网友N:
要严格执行电工标准,不然要搞死人的!

网友O:
很多厂,接线的人就是一些领导的亲戚。来混口饭吃,他是一些半路出家的电工教的。况且。买材料的人,未必懂这些线颜色代表啥用意。三条线的做成白皮的线,买回来就是。接线的人,真是各有各的颜色接法。如果冒然按颜色来识别,估计机器都要搞挂。设备接好电源线。我都是,检查两头的线所接的位置。确认无误后,上开关通电的。还有地线没接好,导致设备外壳漏电。设备电源接地。产品Port接地,都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