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给步进驱动器24电源,s7-200sf红色指示灯亮

楼主(2018-07-04):
用双24电源另一输出给步进驱动器供电,一通电plc的sf红色灯就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1. 两个开关电源的0V并在一起;
2. 确认CPU后面的各模块的24V供电是否正常,是不是被步进电机那边的哪一路24V线短路了。

网友B:
步进电机接24v需要加3KΩ的限流电阻,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开关电源0V接在一起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