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G120 75KW变频器能带的最小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8-07-05):
西门子G120 75KW变频器能带的最小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目前没有大电机能用,想问能带的最小的电机功率是多少?直接干我怕烧坏电机。
谢谢各路大神
up

网友A:
没有问题,参数输入电机铭牌可以保证输出,功率太小的话用V/F可以,基本小于1/5就用不了矢量了

网友B:
大带小没问题

网友C:
正常工作没有问题,就是电机过小的话,过流保护数值不好调了。

网友D:
用V/F控制,输入电机参数,我用G120 200KW的变频器控制3KW的电机运行过2天,蛮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