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有一项目,矿下20节的有轨电车,人工控制,有一固定位置,对每节车厢进行称重,现需要在到达称重位置前,对每节车厢进行检测,同时告知司机进行减速处理,那么可以应用什么设备与技术,对车厢达到达位置进行检测。

网友A:
光电开关

网友B:
不建议用光电,用超声波之类的传感器。

光电在煤矿那么煤尘高污染的地方,误报率太高,不是最佳选择.

友情提示,煤矿井内设备全部要做防爆处理。

楼主:
我这有一种方案,用无线AP+定位标签,在称重位置安装基站,在车厢上安装标签,通过无线通讯,进而达到检测到车厢位置的目的,这种技术是入门级的定位技术,实现起来相对简单一些,这是回复2楼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

最开始的想法也是安装光电开关,但是矿下环境相对复杂,光电开关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现在没有事实的应用,而且安装的位置也需要去考虑,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方案成本低,易于实现。

网友C:
考虑一下 RFID技术 直接通过RFID读码出来 非接触式的

网友D:
近接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 RFID技术 直接通过RFID读码出来 非接触式的

RFID比较成熟的技术,在位置识别应用的多,其原理也是在列车上安装标签,通过发送无线信号,进而确定移动目标的位置,隧道的人员定位大多都是RF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接開關

接近开关,第一安装位置不好确定,第二井下环境比较复杂。

网友D:
感應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