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源启动

楼主(2018-07-05):
你们的设备电源启动都是怎么做的?是用24回路控制,还是用220V控制?

网友A:
一般用220v和110v比较多,24v也有

网友B:
弱电控制强电是少林派。
其他控制都是其他各派高手。
但,个人建议用少林功夫。

网友C:
一般都是用220V,因为国标进电都是220V,如果用24V肯定要经过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之类的转换,那就这个转换的就会一直有电。

网友D:
能过安检的话有两种,1,110通过变压器,2,24通过开关电源。

网友E:
看情况啦,
如果,设备本身其他位置需要24VDC电源,启动电源用24V安全一点,何乐不为呢
要是,设备其他位置涉及不到24V,那就直接用220V

网友F:
那种都可以

网友G:
根据客户要求订,有24V,有220V

网友H:
AC36VAC/ AC220V,看设备环境。如果回路只在柜内,就AC220V,如果回路要到柜外就AC36V。DC24V的接触器成本很高。
设备电源启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