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透明盒子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07-05):
哪位师傅用过这种PLC,我怎么用GX-Works2通讯不上。型号是FX1N-14M。

网友A:
你确定是三菱的?
不知道,我看着像。

网友B:
电脑端口设对了没有
设置好了,我一直用三菱官网上买PLC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我们公司买的一个设备,需要改下里面时间。

网友C:
你这个plc是温州华强北制造的吧!
这PLC不是我公司买的,是我公司买的设备里带的。

网友D:
仿三菱的,有的三菱软件不可以用的

网友E:
就是个仿三菱的开发板,哪是什么三菱哦

网友F:
这个 应该不支持GX-Works2 你用GX Developer 试试
前提是 你的通信线是对的 不要用三菱的编程电缆

网友F:
编程电缆自己做 就可以了 用9针头 接3根线
2----2
3----3
5----5

网友G:
应该是国产。。。

网友H:
华强北货,100多一个

网友I:
没有见过,你们所说的这个华强北,是那个华强北呀

网友J:
就的国产货,什么透明盒子三菱PLC,GW不能用就用GX Developer,这个一般都能用,这个还用不了就用FX GP WIN,版本最低的了

网友K:
我前几天在淘宝看见有,还想买个来玩下

网友L:
这个好多是标准232接口

网友M:
不要小看国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支持国货

网友L(2018-09-09):
我玩过通信简单

网友N:
我看是华强东超越三菱的产品

网友O:
国产三菱PLC 鉴定完毕!

网友P:
这个肯定不是三菱的,仿得很明显,这个是仿三菱的产品,11楼的方法搂主可以试试。。

网友Q:
国产FX老板本软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