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的问题,大神求带哇~

楼主(2018-07-05):
我看手册 ,松下伺服脉冲和方向有两套接法 ,一种是OPC1,PULS2; OPC2,SIGN2
一套是PULS1,PULS2;SIGN1,SIGN2
我该怎么选择接线方法啊 ,大神求教~
不知道为什么插补了图片,请见谅~

网友A:
OPC1+PULS2、OPC2+SIGN2是24V集电极输入形式的接法,PULS1+PULS2、SIGN1+SIGN2是5V差分形式的接法。OPC1+PULS2、OPC2+SIGN2与PLC对接的时候不需要加2k或2.2k的分压限流电阻;PULS1+PULS2、SIGN1+SIGN2直接与差分输出的定位模块连接,如果和小型PLC或带高速输出功能的中型PLC的CPU连接时,需要加2k或2.2k的分压限流电阻。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