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想自学单片机,但是搞不懂进一规则,请各位大佬帮忙 谢谢

网友A:
Excel表格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课本上都有 。

网友C:
1楼正解。电脑自带的计算器上就有。

网友D:
关键你要会自己手算,理解进制含义才行,都不清楚手里拿的是什么,怎么用?

网友E:
分清楚,什么数据用什么进制,用虽然用那么多,但是,个人经常设定的东西还是用十进制。但是PLC里很多都是16进制设置的,

网友F:
1. 几进制就是逢几进一,2进制就是只有0、1,当值等于2的时候,自动进位,所以十进制的2在二进制中就变成了10,4就变成了100;十进制中的8在八进制中是10;十进制就不用说了,十进制的16在十六进制中是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阿拉伯数字只有0-9,所以在十六进制中,当值大于9小于16时,开始使用英文字符代替,如十进制的10转成十六进制是A,11是B等等,一直到十进制的15,在十六进制中是F。
2. 无论是单片机,还是PLC中,八进制是很少用的,用的最多的还是2进制、10进制和16进制,尤其是16进制,只要是涉及到通讯的地方,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