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代写业务,需要找我

楼主(2018-07-05):
三菱程序代写

网友A:
有点看不懂

网友B:
低速速度再低点

网友C:
也是看不懂

网友D:
直接写程序调用伺服寄存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写程序调用伺服寄存器不就可以了
伺服寄存器的具体说明书哪里有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