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输出线圈有两种

楼主(2018-07-05):
三菱PLC编程线圈有两种,一种-O-,另外一种-()-区别在哪儿?一个是外部线圈,一个是编程软件内部的线圈。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A:
-()-
GXworks2只有这种。

网友B:
在哪裡看到的?

网友C:
功能是一样的。你看到的-o-的直接输出点(Y)或者寄存器(M /D0.1)这种位输出。而-()-一般是(T0 K10)这样。用途都是一样的。表现的形式有点区别,你可以想象成圈太小装不下,撑破了。。

网友D:
外部线圈是需要接线的,内部线圈不需要

网友E:
没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F:
楼主好画功。。。。。多看看手册。一切将不在是问题。

网友G:
只有这一种运算的结果刷新到外部线圈,改变Y线圈状态,实现通断

网友H(2018-08-04):
你说的是[ ]、()两种吧

网友I:
一种是高级指令,一种是普通指令。

网友J:
功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