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X work2打开工程问题

楼主(2018-07-05):
GX work2三菱官网下载的安装成功后打开工程,提示GX work 2的语言选择与windows语言设置不一致。但是在打开别的工程就可以打开,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可能你电脑系统是繁体的,GX work2是简体的,也可能相反,在工具栏选择语言试一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GX work2打开工程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