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问题 ,三菱 QD77MS16 模块

楼主(2018-07-05):
想实现这样功能,先定义10个点,然后按启动命令一次,伺服开始向第一个点运动,到达第一个点后,然后自动跑到第二个点,以此类推,直到走到第10个点结束。
请问这个如何实现,QD77MS手册上不知这方面的内容在哪里,具体如何设置、编程、实现。
非常感谢!
PS:” 手册上写块启动命令的1-50个点,不知是不是和我上面说的类似?还有“启动块”,“定位启动点”实在在手册看不出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设置参数里面,可以设置运行模式,你设置成连续运行模式,

网友B:
1楼美女说的对
我再讲详细些
比如轴1,在轴1定位数据中,运行模式如果是 0:结束 就是这条定位完就结束了。
假如第1~29条都是 1:连续 第30条是0:结束
那从第1条执行到30条,连续定位30次,每次可以设置成不同位置,还可以设置停留时间,全走完后才结束 。

网友C:
用定位启动点,轨迹不停止轴也就是速度直接切换,连续速度变零再启动,前29连续或者轨迹,后一点选择结束,速度和位置在程序可以通过to命令或者move u/g设置,也可以通过智能模块配置软件设置。就这么多了,话说这东西不走个直线或者圆弧插补有点浪费

网友D:
说的没错,手动调整时,要做好:手动机械零点设置、JOG+、JOG-、手动定位、手动回零,控制轴数多时还要有回全原位;各个动作速度必须设定,为0就有伺服报警。
那么多个连续动作,在专用机床上,一般都是进行多次进给加工,即啄食加工。

网友D:
图片参考

网友C:
楼上威武

网友E:
5楼威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