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各位兄弟帮忙!最简单的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7-05):
PLC
三菱FX3U
步进驱动器
YKD2204M
PLS脉冲信号
DR方向信号
5V
MF 不接
想要实现一秒钟来回转180度,程序怎么写!
本人门外汉,请详细说明,谢谢大家!

网友A:
換東方步进电机
CRK-內藏定位型

网友B:
步进指令跟伺服指令一样的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简单,用绝对定位

网友D:
研控步进电机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E:
用绝对定位就可以呀

楼主:
用定位模块(QD70P8)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上看了你们写的程序 导进去报错!错误代码2110, 我的定位模块组装在I/O1号插槽上 程序里U1\G43这么表述对不?望有心人指点,谢谢!

网友F:
正转 180 设置好脉冲值。反转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正转 180 设置好脉冲值。反转一样
步进驱动器 设置好 细分,然后 对应接好线,程序用DLSY DRVI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