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求教一个程序的暂停要怎么写 用什么指令才好?

楼主(2018-07-05):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主旨意思不是太明白

网友B:
比如用D0 代表走的步数 x0代表启动 X1代表暂停 M0代表暂停标志
一般都会
常开X1 输出 SET M0
常开X0 输出 RST M0
常开M0 输出MOV D0 D1 并输出MOV K0 D0
下降源 M0输出 MOC D1 D0

网友C:
不懂你这边暂停是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