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8-07-05):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中回零点与回原点有什么不一样?谢谢

网友A:
回原点,意思是说,马达进行回原点操作。增量式编码器,位置控制模式,每次开机都要做回原点操作,否则,无法进行自动定位运行。绝对位置编码器,开机回了一次原点后,有记忆功能,记住原点的位置。下次开机,如果马达停在别的位置,可以让它回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即可进入需要的定位控制。也可以让它跑到绝对坐标0位置。(注意,它只是跑到0位置,不是回原点操作。)
有的时候,会把回原点操作说成归零。实际上是,对于增量式编码器来说,回原点确实也是给马达归零位。脉冲〇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受教了,这个解释解答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楼主:
我这边有个程序,开机就回原点的,就是先到达负限位,再返回正向移动,正向移动完成后,就回零点,(就是不知道这个零点是什么),最后就是完成回原点。

网友C:
学习了,1楼解释的很透彻